新手求教:测量距离仪器,工控领域使用的,除了光栅尺这种高档的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工具吗?

楼主(2004-07-16):
(无正文)

网友A:
脉编也可以啊不过要看你的丝杠的精度了!

楼主:
是啊,是啊,不过这种设备是不是很贵啊,我想不好的话,我用步进电机好了啊,采用开环控制好了,另外我想知道有没有便宜一点的运动控制卡,要求三轴控制的,可以实现点位控制,插补等运算。

网友B:
有啊,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C:
To FlySnow:三轴控制卡价钱? 有没有单轴的??chenyongtj@eyou.com

网友D:
位置传感器是很多的,模拟式的有可变电容、电阻,差动变压器等,它们需要AD转换方能为计算机使用。 高精度的除光栅尺外,常用的还有感应同步器。现在的感应同步器已经能达到和光栅尺同样的精度。

网友E:
1 光栅尺 2 磁尺 3 感应同步器 感应同步器也是模拟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