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传感器讨论

楼主(2004-07-16):
有对扭扭矩传感器感兴趣的吗? 大家共同在这讨论一下交流一下。 国内生产的扭矩传感器 据我所知有:相位差式扭矩传感器、电刷式、非接触式电磁耦合扭矩传感器、 就连接方式上有,常规的用联轴器或法兰联接。 再还有一种是万向轴式的, 在国内来说扭矩传感器还是国内的生产技术基本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层面。 非按触式的扭矩传感器在技术含量上来说 应该更有一定的优势 在其使用寿命及整体结构上都有一定的优势

网友A:
扭矩传感器,不知道这位兄台是哪个公司的? 非接触式扭矩传感器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高转速免维护。但是我觉得国内的非接触式扭矩传感器需要提高其长期稳定性和精度。因为从国内的计量部门了解到这两项关键参数,国内扭矩传感器解决的不是很好。

网友B(2012-11-05):
问:力矩扳手应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呢?动态、静态?电压最好5V,尺寸要适合集成,量程500Nm就好,有合适的给推荐推荐吧!灰常感谢……我要用纽扣电池供电,所以电压不能太大。只需能够实施测量扭矩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