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三菱PLC怎么接入PROFIBUS中????

楼主(2004-07-17):
请问各位高手,要把三菱PLC接入到PROFIBUS网络需要添加什么样的硬件?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三菱A,Q系列PLC 提供PROFIBUS接口模块.AJ71PB92D,QJ71PB92D.

网友B:
要用什么软件组态,还有哪软件哪有?

网友C:
用GX configurator -dp 4.0(或3.0)

网友B:
我的EMAIL:LINKWELL@SINA100.COM是100M的邮箱

网友D(2004-09-29):
可以咨询profibus中国实验室,或访问网站www.c-profibu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