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网络存在如下缺陷吗?

楼主(2004-07-17):
GPRS网络存在如下缺陷吗∶网络掉包现象较多,网络有掉线现象,网络易受黑客攻击等。

网友A:
TO:killjapan 下面将一一解答你的疑问。 网络掉包现象较多:如果用UDP协议进行数据传输丢包率会再3%左右,但现在比较普及的是TCP/IP协议传输数据;TCP/IP是成熟的网络传输协议,完全解决了丢包的问题,基本可以达到100%数据传输. 网络有掉线现象:如果长时间不进行数据传输,移动的GGSN服务器会认定此TCP链路占用信道,会自动将其断开,表面上看起来连接还存在,但已经断掉,是比较常见的假拨号现象.现在大部分GPRS设备都具有了维持再线功能和断线自动重连功能.因为GPRS本身是在GSM网络的基础上升级.移动仍然以语音优先于数据.当GPRS长时间在线,但不传输数据时,数据业务优先级别会被自动降低.经常会出现掉线和假拨号现象.所以设置"心跳"功能.以客户自己设置的时间间隔定时发送数据包,使自己的优先级别不被降低,保持长时间在线.而GPRS是一个按流量收费的网络,过多的心跳数据会造成没有必要的浪费.所以SARO-1000P设置了"心跳间隔"功能,客户可以自己设置时间间隔,都要大于30秒. 网络易受黑客攻击:所有的公开化的网络都容易受到黑客及病毒攻击.为此,移动公司特别为用户开通了APN专网服务.既在移动的GPRS内部申请开通虚拟局域网。 第一级:安全的网络接入层 使用移动公司分配的专门的APN进行无线网络接入; 分配特定的手机号:手机主叫号在移动GSM交换机生成,已经进行了加密,资深的网络黑客也是很难伪造手机号的。 移动在网络侧HLR网元给手机号和APN做了绑定,只有属于行业的手机号才能访问专用APN。黑客拿着其他手机号的GPRS终端根本无法呼叫专门的APN。 第二级:安全的终端认证 数据中心可以给每个GPRS终端分配特有的用户ID和密码,交换机资深黑客即使伪造了合法的手机号,但是数据中心分配给GPRS终端的用户ID和密码没有,依然与数据中心建立不了呼叫,而数据中心可以周期性命令各电表数据采集点将用户ID和密码改掉。 第三级:安全的防火墙过滤 第四级:安全的应用系统 业务数据在传输前进行加密压缩,保障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 应用系统提供强大的分级权限管理,保障数据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网友B:
但是用TCP的话会在来来往往过程中多出11%的无效数据通讯量啊,是不是用UDP会比较好呢????彷徨中。。。。。。

网友C:
11%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B:
我也是道听途说的,你可以看一下,我就是听她说的:http://www.6to23.com/s15/s15d1/s15d1d1/s15d1d1d1/200342994644.htm#

楼主:
网络管理之TCP/UDP篇 我们学习过什么是“数据包”。理解数据包,对于网络管理的网络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比如,防火墙的作用本质就是检测网络中的数据包,判断其是否违反了预先设置的规则,如果违反就加以阻止。图1就是瑞星个人版防火墙软件设置规则的界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图1中的“协议”栏中有“TCP”、“UDP”等名词,它们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就来讲讲什么是TCP和UDP。 面向连接的TCP “面向连接”就是在正式通信前必须要与对方建立起连接。比如你给别人打电话,必须等线路接通了、对方拿起话筒才能相互通话。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是基于连接的协议,也就是说,在正式收发数据前,必须和对方建立可靠的连接。一个TCP连接必须要经过三次“对话”才能建立起来,其中的过程非常复杂,我们这里只做简单、形象的介绍,你只要做到能够理解这个过程即可。我们来看看这三次对话的简单过程:主机A向主机B发出连接请求数据包:“我想给你发数据,可以吗?”,这是第一次对话;主机B向主机A发送同意连接和要求同步(同步就是两台主机一个在发送,一个在接收,协调工作)的数据包:“可以,你什么时候发?”,这是第二次对话;主机A再发出一个数据包确认主机B的要求同步:“我现在就发,你接着吧!”,这是第三次对话。三次“对话”的目的是使数据包的发送和接收同步,经过三次“对话”之后,主机A才向主机B正式发送数据。 TCP协议能为应用程序提供可靠的通信连接,使一台计算机发出的字节流无差错地发往网络上的其他计算机,对可靠性要求高的数据通信系统往往使用TCP协议传输数据。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用计算机A(安装Windows 2000 Server操作系统)从“网上邻居”上的一台计算机B拷贝大小为8,644,608字节的文件,通过状态栏右下角网卡的发送和接收指标就会发现:虽然是数据流是由计算机B流向计算机A,但是计算机A仍发送了3,456个数据包,如图2所示。这些数据包是怎样产生的呢?因为文件传输时使用了TCP/IP协议,更确切地说是使用了面向连接的TCP协议,计算机A接收数据包的时候,要向计算机B回发数据包,所以也产生了一些通信量。
如果事先用网络监视器监视网络流量,就会发现由此产生的数据流量是9,478,819字节,比文件大小多出10.96%(如图3所示),原因不仅在于数据包和帧本身占用了一些空间,而且也在于TCP协议面向连接的特性导致了一些额外的通信量的产生。 面向非连接的UDP协议 “面向非连接”就是在正式通信前不必与对方先建立连接,不管对方状态就直接发送。这与现在风行的手机短信非常相似:你在发短信的时候,只需要输入对方手机号就OK了。 UDP(User Data Protocol,用户数据报协议)是与TCP相对应的协议。它是面向非连接的协议,它不与对方建立连接,而是直接就把数据包发送过去!
UDP适用于一次只传送少量数据、对可靠性要求不高的应用环境。比如,我们经常使用“ping”命令来测试两台主机之间TCP/IP通信是否正常,其实“ping”命令的原理就是向对方主机发送UDP数据包,然后对方主机确认收到数据包,如果数据包是否到达的消息及时反馈回来,那么网络就是通的。例如,在默认状态下,一次“ping”操作发送4个数据包(如图2所示)。大家可以看到,发送的数据包数量是4包,收到的也是4包(因为对方主机收到后会发回一个确认收到的数据包)。这充分说明了UDP协议是面向非连接的协议,没有建立连接的过程。正因为UDP协议没有连接的过程,所以它的通信效果高;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的可靠性不如TCP协议高。QQ就使用UDP发消息,因此有时会出现收不到消息的情况。 附表:tcp协议和udp协议的差别
TCP协议和UDP协议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适用于不同要求的通信环境。TCP协议和UDP协议之间的差别如附表所示。

网友D:
关于tcp和udp的问题,我想步用在这争论了吧,应该是各有长短,主要是看是否适合我们的应用!

网友E:
我主要将客户端的数据通过猫(工控机)传递到服务器,我所编的软件主要有客户端软件及服务器端软件,单向传输已没有问题,想请你们帮忙实现服务器端向客户端的传输。13930247307 qq:59906017

网友F(2011-10-26):
受益!正在学习GPRS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