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维修OMRON变频器

楼主(2004-07-17):
我有一OMRON 3G3XV 0.75KW的变频器 不能正常带动电机运转。其故障现象是:当电机空载 时,变频器输出正常,电机空转正常;当电机带 负载时,变频器输出电压过低,只有300V左右,电机带不动负载 运转。我更换一新变频器后,电机运转正常。请教各位, 如何维修该变频器。

小生有礼了!

网友:
检查电源电压与大电解电容 电流多大?

网友A:
看变频器的基本频率(电机频率)设定是不是50赫兹,假如大于50赫兹的话电压会低

楼主:
输入电源电压没有问题 电流带负载时是2.8A左右 基本频率设定为50赫兹,也没有问题

网友B:
你设定的额定电压值是380V吗?

楼主:
变频器设置没问题,额定电压设置为380

楼主:
另外请教如果同类型的另外一个变频器的保险丝烧断,是变频器 内部哪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C:
同志: 你连最基本的维修知识都不懂,叫人家怎么给你讲呀?不会还要给你从晶体管、电阻、电容........讲起吧!

网友D:
我想一定是驱动电路出现了问题,你可以查查驱动板

楼主:
请大家帮忙!

网友E:
可以調整一下v/f曲綫,試一下

网友F:
换驱动电容吧!

网友G:
我们专业维修各种进口通用、专用变频器,有意请联系:0512-68289509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