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变频器与数控机床的问题?

楼主(2004-07-17):
1,在伺服系统中,用到单独的变频器是什么作用? 2,数控机床的变频调速是在什么单元内的?

网友A:
数控机床的变频调速一般是在主轴控制系统中。数控机床的主轴控制以外的伺服系统中的变频器主要用于定位与轮廓跟踪,但它一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