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恳变频故障求助

楼主(2004-07-17):
有一台三恳SPF-75A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PID控制,正常运行10天后,出现给停止信号后,机器仍运行,2小时后才完全停止。请问各位老师是何原故?有何办法解决?急!!!

网友A:
减速时间是否变值?参数恢复出厂值再另调好。

网友B:
我想知道您的停止信号怎么给出的

楼主:
运行信号由外控端子给定!

网友C:
你的122。123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B: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运行中把运行的端子线拆了会出现什么结果

楼主:
to:展翅变频器维修中心 机器仍运行,2小时后才完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