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4-07-17):
我正在做的一个工程,其中有一台风机450kw,如果从节能方面进行考虑,请问是采用高压电机好呢,还是采用低压电机好?

网友A:
450kw风机能用低压电机就尽可能不用高压电机,从各方面都是合理的。

网友B:
如果采用低压电机,那么你的电机电缆是个问题,并且随之增加变压器容量的价格也是个问题(如果你的总容量在1200KVA以内,采用低压电机合算。如果变压器本身容量已经很大了那么采用低压电机,价格就不合算了)。 从节能的角度讲,采用变频器肯定是低压变频器的价格和技术都好。

网友C:
这个功率等级其实可以采用660/690V或者1140V电机和变频器,再配6KV、10KV/660V、1140V干式变压器方案:660/690V或1140V电机、干式变压器国内均是成熟产品,660/690V或1140V等级国产或进口品牌变频器都比较过关,电压等级提高后电缆等均可解决,比高压变频器+高压电机方案投资反而省很多。。 可以参考《变频器世界》杂志上相关中大功率等级变频器合理选用电压等级的文章,会很有帮助。。 如需其他协助,请E-MAIL:zhangzirui36@hotmail.com联络。。

网友D:
请教王老师及各位高手: 王老师提到的各方面都是合理的,是什么意思,可以详细讲叙一下吗? 对于大电机电压等级的选择问题上,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 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网友E:
如果您的风机是中高压电机,我企业的高低变频技术非常适合您的风机。如有兴趣请联系我。 0413-7674690 韩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