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太网连接通讯Isagraf环境下无法运行程序,why?

楼主(2004-07-17):
用以太网连接,在Isagraf环境下编译,只出现程序激活却不能运行。连接是通的,请问是什么原因产生这种情况?

网友A:
与我联系

楼主:
cima我要怎么和你联系啊。多谢^_^

网友B:
点他名字就可以给他发邮件了

网友A:
小凡36 点我名字发邮件

网友C:
你打上海泓格的电话吧.021-62471724*8088 于,ISAGRaF的工程师.

网友D:
因为你的控制器运行了一个与现在要调试或下载的程序不同名的ISaGRAF工程。你只要点击stop即可将该工程停止。然后就可以下载当前的工程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