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鸟级的问题

楼主(2004-07-17):
在用西门子440变频器设置中,采用端子控制,如果我将数字输入端子设为固定频率(二进制编码+ON)的功能,那么在固定频率P1001=12HZ表示正转,反转P1002=-12HZ就可以了吗?不用再用两个端子设正、反转了吧!

网友A:
变频器不能变负数吧

楼主:
参数固定频率的设置值范围为-650到650啊!哪位高手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