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D是什么?

楼主(2004-07-17):
我用的设备用的是Provit5200触摸屏连Provit 5600 IPC ,触摸屏和IPC间有2根线,一根连RS232,一根连FPD口,查资料后如下:Provit 5600 controller system unit, for Intel Pentium processors, without processor, Chipset Intel 82430HX, 512 kB PB Cache, 2 PS/2 SIMM slots, 2 MB video memory, 2 serial and 1 parallel interfaces, connections for FPD, monitor, PS/2 AT keyboard, PS/2 mouse, USB, Panelware keypad modules and external FDD. 我想问FPD是什么设备口?触摸屏的电源又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A:
我不知道,不好意思

网友B:
FPD是控制器与触摸屏的接口,另触摸屏的电源不需要另外接,直接用控制器上的电源就可,它通过FPD模式给触摸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