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DC300V电流15A选用多大的电容

楼主(2004-07-17):
各位仁兄:您们好!   我单位要做一个简易的直流电源。参数如下:输入电压:220V或380V   输出电压:DC220V 输出电流:10-20A。我想直接用稳压器,用调压器调整输出电压,再用30A的桥堆整流,不知可不可以这样做,有一个问题是要选用多大的滤波电容才能保证电路的正常工作??求教各位了!!!

网友A:
1F高压电容,额定工况纹波小于0.2V。电容量减小,纹波电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