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请教版主——CAN 接收问题????

楼主(2004-07-17):
多谢版主指点!!!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张版主,我做了两块CAN总线的板子,现在可以发送数据到CAN总线上(我用CAN检测的,并且CAN检测到的收数据也正确),但是不可以接收(我用另一块板接收),82c250的RD端没有信号进来,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以使用数字示波器看一下,也可以用CAN总线分析器。

网友:
请问用示波器出来的波形应该是怎么样的啊? 是不是在总线空闲时为正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