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过流报警问题

楼主(2004-07-17):
丹佛斯VLT5000偶尔会报警13(过流)停机,空载时有时也会报过流,复位后可以正常运行,时常反复,请问可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A:
电流传感器与周边光耦

网友B:
注意电流互感器。在可以运行时,看一下电流示值是不是有跳动现象。

网友C:
不带电机空载运行一下,看电流是不是零,大多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