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组太王6.3中设计完后再如何制作成windows安装程序?

楼主(2004-07-17):
象VB6.0中设计完后制作安装包一样。如何制作组太王的安装包?

网友A:
有同样的疑惑,希望大虾拔刀

网友B:
一般的组态软件没有类似的安装包,只有备份包,同样可用

网友C:
你做的组态程序只不过是一些数据而已,要运行必须要有组态软件的支持. 所以做安装包没有意义.

网友D:
没有可能,也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