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数字控制定标问题

楼主(2004-07-17):
我设计出的一个控制系统离散后的方程为: C(K)=C1*C(K-1)+C2*C(K-2)+E0.E(K)+E1*E(K-1)+E2*E(K-2) 其中 C(K) C(K-1) C(K-2)分别为控制输出 E(K) E(K-1) E(K-2)分别为偏差量 C1 C2 E0 E1 E2 为常数,且C1=2.2209 C2=-1.5974 E0=330.6440 E1=-840.0647 E2=698.4040 如果采用一般的那种定标方法,也就是把所有的小数花成整数,计算以后再移位(也就是除以2的一个整数幂),但由于这里的常数相差比较大,可能导致最后需要移位较多(可能需要右移10位),这样必然要导致数据的丢失! 请教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