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微机控制变频调速开发的思路

楼主(2004-07-17):
我对变频技术只是略知一二,现在课题需要对真空泵变频调速,由于通用的变频器据说价格比较贵,所以打算自己开发变频控制电路(比如用HEF4752产生SPWM信号,就知道这么多)。因为没有开发经验,时间又比较紧,希望各位行家里手提供思路!和做这件事的难度(因为我还有不到半年时间研究生毕业),欢迎提供意见或有关资料。谢谢!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况,大概自己开发更贵。早期的变频器普遍采用HEF4752,现在的变频器已较少应用了。开发变频器不是件容易的事,仅仅为了降低成本,自己开发变频器,恐怕是件得不偿失的事。

楼主:
请教王老师,我的电机为0.37kw,额定转速为600r/m,想在某一试验工作模式下降低转速,如果选用变频器,不知道如何选型?那一家的产品比较适用、物美价廉?

网友A:
做实验,最好选一台矢量控制型的,根据你说的情况,仅在某一试验工作模式下降低转速,选通用型的、进口品牌的较好。如ABB ACS143-K75-1,3相,0.37kW,约1500元左右。

楼主:
谢谢,如有疑问还会再向王老师请教!

楼主:
用VC编程可以控制ABB的这款变频器工作吧?其他还需要对电机做什么改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