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

楼主(2004-07-17):
李老师,我是新手,第一次修变频器,现有变频器一台,开机后跳OC,经检查后发现IGBT模块已坏,我想问是不是直接换块IGBT模块就好了呢,还有什么注意事项,还要检查主板上什么么

网友A:
当然要检查驱动电路

楼主:
能具体点么

网友B:
明天上班才看到。

楼主:
李老师,还要检查驱动板那些呢

网友B:
如稳压管,三极管,lcf680707@163.com光耦等。可对比各触发端的电阻是否一样。

楼主:
象光耦怎么样检查是否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