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直流电机振荡怎么办

楼主(2004-07-17):
西门子直流控制器,型号好象是6SA23 系列,控制的电机振荡,请问如何办?

网友A(2006-06-10):
速度环的参数没有调整好
本中心长期现货销售西门子6RA22/23/24/70直流驱动器
电话:0755-86111169
传真:0755-26087495
手机:13689572068

网友B:
不是专业搞技术的, 请不要乱发言!以免误导.
速度不稳定, 首先是看电流环稳定没有?
其次再是速度环. 一般速度环用默认都可以了.

网友A:
速度环和电流环都需要调整,非单一调整就可.
记得优化前要做初始化(更换主板)

网友C:
速度环是外环,电流环是内环.速度不稳定该调哪个环?要有主次啊.不能鼻子眉毛一把抓.

网友D: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调试的方法很多,能调好就可以了,关键是速度环不稳定,出在什么地方,不光是速度环,电流环的问题,还有励磁也有很大关系,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什么现象都没有看到,只能凭经验出主意,我的理解是这样

网友A:
哈哈!!楼上说的有道理,支持!只有在现场调试才知道,一步一步走就是了。

网友E(2006-07-18):
我认为应先做电流环优化,在调速度环

网友F:
调PID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