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日立L100

楼主(2004-07-18):
王老师,我这儿的两台日立变频器(HITACHI)型号为L100,用了半年时间,每次停机断电后,其参数A22的设定参数记不住,要重新输入参数才可运行,不知何原因?该如何处理?

网友A:
A22是多段速,可以通过外端给定或变频器本身通过F01设定,您可能是通过外端设定或者断电时控制端子没电,请您将控制线路及设定参数告诉我,我给您搞定:wiser_qu@sina.com

网友B:
重新设置后又正常运行,应该不会是外线路有问题。我遇过PLC有类似故障的,是内存损坏。

网友C:
你的外部端子是否为PLC.如果是,请试着让变频和PLC一起断电试试

楼主:
西楚霸王,我已经把线路图及参数E-MAIL你了,有空就帮我搞定!

楼主:
to-zsys内存损坏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如果是的话,那么其它的参数为什么是好好的呢?

网友A:
对不起,没接着,麻烦您再发一次,主题提示一下,每天邮件比较多,可能无意中删除!谢谢

楼主:
西楚霸王,你好!线路图和参数已发,主题为:日立L100-A22参数故障,麻烦你注意一下!多谢!

网友A:
对不起,直到8月13日我都没有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