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2004-07-18):
我刚刚学编程,可是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超市里面的制冷的所有设备的温度要在一个显示屏里显示还要有报警,可它不控制任何温度;还要价格便宜。就请各位各路大仙指条路。 谢谢了。

网友A:
首先要通过模拟量输入模块,温度进PLC.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每个模拟量的数据通道就可以了,在PLC里比较一下,超过一定温度就报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