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 输入口令回显“*“问题

楼主(2004-07-18):
请问各位高手: 如何实现文本输入回显“*“号,以保护输入不被他人看到?多谢指教!

网友A:
使用ActiveX文本控件输入Password.

网友B:
这个它做的烂,我用控件做。

网友C:
在www.microsoft.com 上下载 msform. 内带microsoft form 2.0控件.(TEXT 控件)

网友B:
用自定义控件实现吧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指教,问题已解决!

网友C:
不知道该控件该如何用,敬请详解!!

网友D(2011-06-02):
引用 楼主:
关于多谢各位高手指教,问题已解决!

能否赐教一下,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弄得???谢谢

网友E:
脚本:数据改变 password.Comment

IF StringLen(password.Comment)==0 THEN
password="";
ENDIF;

IF StringLen(password.Comment)<StringLen(password) THEN
password=StringLeft(password,StringLen(password.Comment));
ELSE
password=password+StringRight(password.Comment,1);
ENDIF;

IF StringLen(password)==0 THEN
password.Comment="";
ELSE password.Comment=StringRight("*******************************",StringLen(password));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