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侃侃我的设想:用89C2051控制测温

楼主(2004-07-18):
我是想实现用多个温度传感器分别测量多个模块的温度,并轮流显 示出来. 初步想法是:用单片机控制,用89C2051控制,当温度传感器LM35D把 模拟电压量传出后经过放大器,再经过电子开关CD4051选择,然后 经过A/D转换(14433)后用LED显示出来! 大家看看,这样的思路可以吗? 问题是:1放大器有必要吗?资料:集成传感器LM35D将0--100摄氏度 按10mv/度,线性的转换为0-1V的电压量!    2我不太熟悉89C2051,能否讲讲其在我这个电路 中应该怎么使用!    3这里的89C2051也是需要编程的?那程序怎么写 进去呢?烧进去吗?     谢谢

网友A:
1、首先,你的想法是可行的,是否需要放大器要看你的输出电压了,因为你要把温度传感器的模拟信号转化了数字量送给2051,如果你的传感器输出的是标准的电压如0-5V,就不需要其他的调理电路了。 2、2051是89c51的简化版,具有2个并行输出口,内部代模拟电压比较器,使用方法和89c51一样。 3、是需要编程的,你可以用一般的编程器直接把程序写入,内部具有2k的Flash rom。

楼主:
谢谢飞雪,传感器输出的电压是0--1V!需要吗? 您能给我发个消息吗? 13914789338 谢谢!

网友B:
该系统差距甚大,基本不能实现你的设想,要有推倒重来的思想准备。 主要问题: 1. 2051 ROM 2K 不够。 2. 2051 总共 15 个 I/O 口要挂 14433、显示、控制 4051不够(还没有算键盘); 3. 14433 接口占用口线比较多、以你目前水平还不够编制接口程序; 4. 通常为了减少放大器数量,放大器是接在模拟开关后面的。 5. 如果不了解 2051 ,显然不可能用好它。 建议再看书,把你的要求和配置的相互关系搞清楚。如果能搜“单片机”你会找到许多侧重面接近的网站。

网友C:
本人认为如果稍作改进也是可以的: 1.只进行测量显示的话,2k ROM可以满足了。 2.显示输出的段驱动可以用74HC164,把显示的7段数据从单片机串行输出到74HC164,而且只需用到单片机的2根口线。 3.14433换成7135只须用到CLK、BUSY、POL三个信号,把单片机T0或T1的工作方式设为门控计数方式就能读出AD转换结果。 4.LM35D输出的0-1V信号无须放大器就能满足测量分辩率(用7135作AD转换可以达到0.01℃分辩率。 5.如果有设计上的问题可以和我联系:13382123062,褚振刚。

网友D:
俺刚毕业,毕业证还没去拿,菜鸟一个,也谈谈俺的看法, 俺做过2051的A/D转换,0-1V还是比较准的,(基本是线性的,)再上去就不行了 实际工作中碰到很多有需要,但无现成产品的(当然现成的是肯定有的,就是动不动就上千,我们只需其中一小部分功能,也无需达到很高的标准,)自己也有能力去做一个,但消耗很大,做出来的东西无保障,这时就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