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4-07-18):
各位高手: 编码器是不是用来反馈电机当前运行的位置的一个脉冲计数器?增量式和绝对式编码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没错!旋转编码器是用来检测角位置和角速度的一种检测元件,增量式和绝对式所能检测的物理量是一样的,只是输出方式不同,增量式为一零位脉冲,在零位脉冲的定位下,每增加一定的角度输出一定的脉冲量,脉冲量的频率表示角速度的大小,一般以每转多少线数(脉冲数)表示;绝对式有二进制、BCD码等多种输出方式,一般用多少位来表示编码器的参数。

网友B:
编码器不是脉冲计数器,它是位置(模拟量)的一种数字编码,分为绝对和增量式,就就绝对式的编码器,输出的位置也不是原码,而是循环码,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边缘效应带来位置读数出错。 增量式输出的是相对位置,它用三个信号来表示实际位置,即A,B,Z三相信号,Z用来定位,A,B,任何一个均可用来测速,A,B相位关系表示转向。

楼主:
是不是说增量式的编码器在电机旋转时好象一个长度计数器一样,这里只不过是输出的是模拟量,在伺服器内部接收到这个模拟量后再与脉冲个数进行比较,从而达到位置控制的目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725型增量编码器 725型编码器输入转化成准确的方波输出脉冲, 每一转分辨率可达到1-6000周期。

网友B:
对直接数控而言,是直接利用编码器脉冲与输入指令进行比较。即输入脉冲控制计数器进行加计数,位置反馈进行减计数(当然要考虑转向)。 如果采用的是数字-模拟混合系统,则不然,不过混合系统的算法比较灵活,也能得到较好的控制效果。

网友D(2006-01-26):
我也很感兴趣,望大哥们指点一二,如何连接编码器和PLC,用PLC计算编码器的脉冲量?

网友E:
要看什么PLC  可以接高速技术输入端 看你用的什么计数器什么模式。。。
  知道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