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工作温度范围为 0-300 度的湿度 的传感器吗?

楼主(2004-07-18):
请问 : 有工作温度范围为 0---300 度的 湿度 传感器吗? 测量烟道中的 湿度。 sdsjwxq@163.com 0533-6166030 王工

网友A:
基本上没有,因为在摄氏200度以上,一般的场合湿度已经失去意义了,而且这个温度的湿度测量元件基本上不能工作。但是可以将气体降温后测量降温后的温度和湿度,再测量烟道内的温度然后通过公式反推出湿度。

楼主:
何谓“基本上没有”,又何谓“一般的场合和基本上不能工作?”;难道200度以上就没有水蒸汽吗?降温后测量准确吗?数学模型如何建立?补偿系数如何计算?那又为何有200度以上的湿度传感器呢?真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B:
我想应该是由于通常选用的高分子薄膜的工作温度不能超过200℃吧。不过Vaisala可能有,好像听说过他们有350℃的露点传感器,你上网去看看吧

网友B:
这是Vaisala网站上的产品介绍,不过是露点的。 DMP246 Dewpoint Transmitter The DMP246 Dewpoint Transmitter provides the solution for moisture measurement in various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with extremely high temperatures. It measures moisture directly in process at temperatures up to +350 °C (662 °F). Measurement range: From 10 °C (50 °F) to 100 °C (212 °F) Operating temp: From 0 °C to 350 °C Output: Current, Voltage, Serial

网友A:
我所说的基本上,主要还是因为价格的原因。如果直接测量而不考虑成本的话,在现代科技能力范围内,基本都可以找到解决方案,但不经济。在单位体积气体绝对含湿量不变的情况下,温度和相对湿度是有着严格函数对应关系的。所以我说可以降温后测量,再对数据进行处理即可,至于公式,您可以自己找找。市面上测量湿度的仪器,不论是用湿敏元件的,还是镜面式露点仪,都需要一个准确的被测气体的温度,是因为需要对不同温度下的相对湿度做补偿和换算。镜面露点仪或是VISALA的超声波露点仪,都是基于光波或者声波的反射来测量。当达到露点时,镜面下一个高精度铂电阻可以反映此时的镜面温度,在你所测量的气体中,还有一个外接高精度电阻测量此时气体温度,通过不同温度系数下的换算,得到气体的露点和相对湿度,GE的镜面露点精度都在±0.2℃左右。和我此前提出的测量概念是一样的。既然GE可以保证这个精度,那么您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得到您所需要的结果。另:如果您需要湿度产品资料,可以联系我。bhdboy@163.com VISALA ,E+E ,GE ,DeltaOHM 我都可以提供。我本身做湿度产品也有几年了,某省湿度实验室与我关系很好,所以我也就学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