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谁有欧姆龙CQM1 CPU 21 PLC与PC连接图

楼主(2004-07-18):
先谢大家!!

网友A:
你要干什么?是通讯还是编程,编程的话有专用电缆,通讯的话也不是两句话能说得完的

网友B:
是编程用。谢谢

网友C:
用专用编程电缆(好象是叫CQM1 CF10的),一端插在PLC上,一端插在计算机的COM口上就行。

网友D:
9--->20,232转TTL。

网友E:
编程是很简单的啊,能插进去就可以了的 电源别接错就行,呵呵

网友B:
请问如何接法,谢谢

网友F(2005-09-17):
2-2;3-3;5-9

网友G:
2-2 3-3 5-9 2,3,9接在PLC侧 2,3,5接在pc机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