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变频器过热了

楼主(2004-07-18):
各位老前辈,我这里有好几台变频器老跳过热,过一段时间也能运行一会儿,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A:
原因有三: (1)是不是变频器散热不好,风机还好吗? (2)是不是变频器运行电流很大(负载很重或参数设定不正确) (3)变频器过热检测电路损坏 不知你的机器是何品牌

网友B:
变频器型号?风扇正常吗?

网友C:
应当实行号不匹配,确定一下启动电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