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工程师能告诉我,DSW数字开关怎么用呀?

楼主(2004-07-18):
我公司有一台纺丝卷绕机,要求用PLC来记卷绕时间,一台共有8个卷绕头,请问着么用数字拔盘开关来设定时间,范围0-999分钟.每个卷绕头上有一个按钮,按一下后重新记时.SOS 谢谢!!!

网友A:
是由PLC的程序决定的,拔码开关分十进制和二进制,一般是二进制的较省点数,用BCD码转换指令,由它设定的时间范围是由程序决定的,可以是0-999秒也可以是0-999年

楼主:
这位工程师大哥,首先小弟谢谢你的回复.不过小弟刚学PLC,能否请大哥给小弟举个拔码开关的例子.最好用梯形图.加点说明再好不过了.谢谢!!!我的MSN:WQFTK@MS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