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噪声很大

楼主(2004-07-18):
各位高手: 你们好! 我单位用了一套西门子伺服拖动系统,角位移传感器为绝对式光电编码器,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信号经调理器处理成数学信号传送给上位机PLC----GE90-70,对机构角位移的控制有两种方式:1 现场控制屏电位器手动开环控制,这时交流伺服电机的噪声很小,一切正常。2 上位机PLC给定电压值闭环控制时,这时交流伺服电机的噪声很大。此故障如何解决?敬请各位高手指教,不甚感激!谢谢。

网友A:
你的伺服系统参数没有调好,出现了电机震荡,只要更改PID参数就行了。

网友B:
噪声原因从下面的几个方面考虑: 1.给定信号周期与伺服控制器的采样周期有差拍,不是整数倍。办法(改变伺服周期或指令发送周期,使之相匹配) 2.信号太快,伺服系统跟随不上。办法(发送指令周期加长,改为下位机内插指令) 3.通讯握手不合理,导致丢拍。办法(查询握手信号) 4.闭环系统通频带过宽,噪声混入系统内部。办法(减少带宽,降低增益或者减少微分,或者加低通滤波器)

网友C:
从控制方式来看疑为伺服电机的模拟电压速度控制,是否是现场控制屏电位器手动开环控制时,模拟电压波形较好,伺服系统噪声小;而上位机PLC给定电压值闭环控制时模拟电压受干扰而波形较差,伺服系统反复跟踪电压变化而调节速度,因此电机内部噪声增加。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兄弟的指教! 为了防止电源噪声,我们已在上位机前加了电源滤波器和超级隔离变压器,但故障并没有排除。

网友C:
信号线上是否也该进行滤波处理?

网友B:
滤波不是指主电路,而是指控制回路。减少其带宽(实际可能是你的PID参数不合理)。

网友D:
用示波器看控制波形 就知道原因了 pid参数不合理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E:
刚发现的免费在线电影站,只要注册一下就可以看!速度超快,清晰度高,最新大片竟然都有。没有病毒!放心打开看吧!网址:http://www.qq333.com/?r=hyj_1978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