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凸轮

楼主(2004-07-18):
什么是电子凸轮? 是不是由伺服器或者步进电机和脉冲发生器(PLC或定位模块)组成的一个能使电机的运动轨迹和机械凸轮一样的控制系统, 听说现在西门子有现成的电子凸轮模块买,是不是真的?

网友A:
不明白现在为什么还有电子凸轮? 用个绝对位置编码器不就好了?

网友B:
楼主的关于电子凸轮的定义是正确的.www.triomotion.com的MC202独立式双轴控制器就可实现双凸轮功能.性价比敢和所有品牌竞争. 需要进一步信息请发EMAIL到:triomotion@126.com

楼主:
没有人用过或做过这样的控制系统吗?

网友C:
美国galil运动控制卡也可以很容易实现这个功能。小弟初入这个行业,不知道这电子凸轮用在哪些场合?请楼主指教一二!如需相关资料参考,来个邮件!

网友D:
我用过,不过在运动控制卡上。

网友E:
电子凸轮是用于曲线运动的场合,现在这种应用已经很多了,比如说往复运动。

楼主:
suss说的很对,有的场合不适宜安装机械凸轮,就可以安装电子凸轮,我想这个东西在很多方面已经用到了

网友F: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楼上说的应该是三菱的运动控制器Q172/Q173的虚拟模式下SV22的中的虚拟轴的电子凸轮,它实际上就是代替实物的凸轮而产生的信号。你们可以http://www.nagoya.melco.co.jp/english/ssc/details/index_e.htm 下载产品样本 如有问题可EMAIL ligang97@sina.com

网友G(2004-09-03):
有那一位高手用过西门子的FM352电子凸轮模块与B+F公司的绝对值编码器组成的一个控制系统!请问如何编写软件?

网友H:
可以通过伺服代替机械凸轮,就变成电子凸轮了。再用上位编写程序,进行一定轨迹的运行,我作过实验。

网友I(2006-03-06):
用施耐德的小型PLC---TWIDO,编程软件里面有电子凸轮

网友J:
由于本人没有学习机械的.对凸轮一点也不懂.运动控制器中(Q172的)就是那个凸轮至今没掌握.请问大家是怎么样从一个运动现象中抽象出凸轮曲线.

网友J:
请问什么是无刚量加速度?那位老师高手有关于凸轮这方面的电子书啊.或介绍一本新华书店找的到的啊.我的邮箱是  xms123firt@126.com   先谢过了.

网友K:
如果没有接触过机械凸轮,就不要去详细了解“凸轮”这种东西了,所谓电子凸轮,就是实现一种周期性的运动,周期内的运动可以是任意的。

网友L:
电子凸轮这个东西我们单位是这样用的,把旋转编码器接入一个称之为凸轮控制器的东东,再由这个东东输出到PLC,就可以实现像机械凸轮一样的控制了,只不过电子凸轮最终是通过PLC由气缸实现的,机械凸轮是由凸轮和连杆实现的

网友M:
电子凸轮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旋转变压器,控制器,为安全起见,一般均会使用输出模块.工作时根据设定角度输出.工作原理和在主轴上安装感应开关控制差不多.

网友N:
电子凸轮
可以模拟机械凸轮的角速度输出。
运动轨迹……很多模拟不了。

网友O:
上面有说用编码器再接凸轮控制器或模块的,也有说用旋转变压器+控制器的,其实,已有编码器与电子凸轮一体型的,就编码器大小,8点开关,不需要再外接凸轮控制器或模块的。内部用的是绝对值光电码盘,有需要资料的可Email我gemple@online.sh.cn

网友P(2006-12-27):
听说电子凸轮还向外提供同步信号,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Q:
三菱运动控制器172/173的电子凸轮控制我应用过诸多,如有需要交流的朋友请直接联系QQ29713473

网友R:
电子凸轮就是带100%速度前馈的位置控制,安川运动控制器的相位控制可轻松实现.联系电话:13521629151

网友K:
“电子凸轮就是带100%速度前馈的位置控制,”
您真的有把握?

网友S:
电子凸轮:
实现往复的复杂的运动控制系统,说穿了,其可以使多台电机之间按照一条人为设定的关系曲线互相配合运动。三零的虚拟主轴便宜点,但是可惜多时时速度调整比较困难,效果不好。

网友R:
当然有把握,程序就是这摸编的

网友T:
当然有把握,程序就是这摸编的

不知道你是怎么编程的,但是你的描叙“电子凸轮就是带100%速度前馈的位置控制”显然是不对的。

网友R:
为甚摸不对,给个理由先

网友T:
七夜的描叙比较准确。
电子凸轮可以说是一种同步功能,根据输入的位置和速度信号,检索定义的电子凸轮曲线数据,生成当前轴的运动曲线数据。

带100%速度前馈的位置控制,这是位置环参数,似乎与电子凸轮无关。

网友R:
肯定是要定义电子凸轮曲线,不加入速度前馈,你怎摸保证同步

网友T:
电子凸轮就是带100%速度前馈的位置控制

这句话,没有体现你说的重点。

网友R:
你是通过甚摸方法实现的

网友T:
今天试了下电子凸轮的编辑和使用。
方法是:编辑一个角度和位置的曲线,角度为x轴,位置为y轴。角度为主轴,位置为从轴。
主轴用一个虚拟主轴或者真实主轴来代替,从轴根据该曲线和主轴当前角度生成位置定位点,还可再次基础上引入比例因子,从而实现电子凸轮。
这是电子凸轮的编辑和使用。
如果想达到较佳的效果,位置环带速度前馈是必要的。

网友U(2007-01-27):
有些PLC本身就有电子凸轮功能了。自己定义就好了,不过精度没有办法跟电子凸轮比,因为PLC时间不仅用来计算他。虽然本身使用了中断跟硬体计数功能

网友V:
一般的运动控制器都可以做电子凸轮控制的,只需要配置凸轮指令的参数就可以了,好多的PLC也集成了凸轮控制的功能,有相应的指令。

网友W:
有没有不用上位,直接实现电子凸轮功能的伺服?

网友X:
当然有,比如Rexroth的。

网友T:
有没有不用上位,直接实现电子凸轮功能的伺服?

你是说虚拟主轴?很多厂家都能实现的。

网友Y:
電子凸輪 簡易說明就是兩軸以上相對位置關係(1+1,2+1,3+1...)後面+1也就是虛擬主軸(編碼器軸)可伺服可變頻 在功能來說就是追速度追位置的主隨跟從 這樣的功能要PLC來做是相當困難
程式需有MAP的功能 歐洲有CAM-Link的輔助軟件來編程
驅動器有內置控制模塊具有上述軟件功能 就可以不要上位控制器
PLC僅是電子齒輪(速度追隨)功能 非電子凸輪

网友X:
笨鳥慢飛 真是行家里手,也是运控板的福气。

网友Y:
波恩班主
我不是行家  我想我比別人多用點心

网友X:
用心一年可以不称行家,用心十年则必是行家无疑了,呵呵!欢迎多多发帖,回文。

网友T:
PLC僅是電子齒輪(速度追隨)功能 非電子凸輪

对于这句话我不赞同,我们公司的PLC就能实现电子凸轮功能,并不是很难。

网友Z:
听说过,但没有用过

网友Y:
你們的虛擬軸是用變頻 還是伺服 若是前者 那就真正的電子凸輪 若是後者 僅是使用同動圓弧補間功能 兩著差距很大 功能看起來類似 性能可不同

网友T:
虚拟轴有变频还是伺服的区别?愿听其详。

网友Y:
追速度追位置 變頻(10%)的速度不如伺服(0.1%)穩定 所謂同動還要考慮時間因數 同時間啟動同時間到達 速度不穩 怎能同時到達
我碰過ㄧ個項目 雷射銲接 工件(偏心)放在分度盤 雷射平放 要求加工線速度相同 鐳射光與加工面法線要垂直 我想了三天 某數控專家也想了三天 他的答案要找笨鳥  你呢

网友Y:
這個項目真正電子凸輪的應用 分度也是伺服(+1)

网友V:
PLC中的电子凸轮和运动控制器中的电子凸轮功能上是有区别的,做追随的电子凸轮用PLC很难实现的,个人见解!

网友V:
电子凸轮就是带100%速度前馈的位置控制
能具体一点讲讲吗?

网友Y:
修正(PLC僅是電子齒輪("速度追隨")功能 非電子凸輪)
     PLC僅是電子齒輪("位置追隨非速度追隨")功能 非電子凸輪
 謝謝波恩指正

网友X:
是想让我指正什么呢?
有的PLC中也有电子凸轮功能,比如Beckhoff的某些东西。

网友S:
CAM功能是按照一种人为预先设定的曲线关系(可以在线修改,对SEW的变频/伺服控制器而言)来运动的控制应用,100%速度前馈的位置控制这个观点偶不敢苟同.典型的一些应用比如:全自动包装机械上,移动锯,其实大家说的电子齿轮,指的就是一种可以调节主从速度比的同步应用.这两者之间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差别,电子同步(齿轮)是当主从之间的速比固定的情况下,保持严格的速度关系,状态只有同步,脱离,追赶,自由运行,补偿这么几个状态.而电子凸轮一般会有初试化阶段,主曲线阶段(主从机按照曲线运动关系),退出阶段.而且无论主轴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拟存在的,如果你让一个刀具重复执行一个复杂的运动,靠电子同步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SEW的控制器可以实现,但是编程比较复杂),只有依靠电子凸轮来完成.

网友T(2007-03-01):
顺便提下:
Baumueller的PLC也有电子凸轮的功能。

网友AA:
KEB S4带有电子凸轮功能,是一种低成本的方案。

楼主:
讨论还蛮激烈的

网友AB(2007-07-05):
现在很多冲床上面用到这东西,
但没具体了解过~

网友T:
冲床上怎么用?一般是往复运动,不需要电子凸轮吧。

网友T(2007-12-04):
看到有人把这篇顶上来了。
那么更正以前说过的。
冲床通常为非线性运动,所以有些情况下需要采用电子凸轮来实现冲压运动。

网友AC(2009-01-26):
电子凸轮好像是旋转变压器加R/D转换器组成的控制系统,我这儿有日系多摩川电子凸轮的资料,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goodzer@126.com

网友AD(2010-03-12):
我现在也用三菱的Q173的电子凸轮,我的要求是在0-90度定速旋转,90-360度在上个速度上实现正弦家减速,而降下来的速度刚好是下一周开始的速度,可是我做正弦加减速曲线的时候,速度都是从0速开始的,为何?如何实现我的要求呢?

网友AE:
電子凸輪功能和傳統的機械凸輪作用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實現間歇性和往復性,以及跟隨運動

電子凸輪的優勢在於凸輪曲綫(凸輪的輪廓曲綫),即凸輪的規格切換更簡單,他緊緊是馬達運動曲綫的改變(即命令的改變),也就是說機械凸輪,當凸輪輪廓曲綫要變更,那麼就必須重新製作。而電子凸輪只需改變馬達的控制命令即可。

目前有很多品牌都支持電子凸輪功能,有的集成在PLC裏面(如台達的DVP-20PM),還有的集成在運動控制模塊(如安川MP,三菱Q運動控制模塊,歐姆龍)。而台達的ASD-A2伺服驅動器就支持電子凸輪(E-CAM)功能,器凸輪曲綫的建立也很簡單。LENZE的9300-EK,以及9400伺服驅動器也內建電子凸輪功能。

网友AF:
你们讲的真深,看不懂,

网友AG:
LENZE的驱动器就高级了。这个我在德国的追剪上见识过。一个驱动跟踪。另一个驱动剪刀。

为何就连剪刀都要同步控制呢?

同步后就切就是啦。

非也。

设备是切陶瓷的。一些概念砖边不是直的。是弯的。所以剪刀可以设定与行走有非线性关系。切出来就有曲线了。

网友AH(2011-06-19):
电子凸轮可以代替机械凸轮,

控制器功能如下:

1.角度传感器:绝对值型旋转编码器(Resolver),IP 等级≒65,抗震、耐油污可使用在环境较差的场所;

2.角度/SPM 显示:SPM >10 时,显示SPM 值,SPM ≦10 时,显示角度值,停车时显示角度值

3.顶点全自动停车功能:运行中动态跟踪,全自动计算提前角,并用凸轮输出停车;

4.下死点(180度)任意设定功能:无须机械调整传感器的安装;

5.电子凸轮功能:16组电子凸轮供机床设计使用;

6.可软件密码锁定设定功能:机床设置分级开放,利于管理;

7.角度传感器正/反转设定功能:方便机床机械设计;

8.生产计数:6 位数X1 组,比例设定,产量到达即刻停机;

9.机械运转动作侦测功能:防止机床本身的误动作;

10.具有通讯功能:a.设定值可由LCD型人机直接设定,b.还可连接外部显示器,实现机床双面显示;

11.可显示剎车惯量功能:便于生产及品质管理及机械保养,数字式显示装配质量.

12.异常信息显示功能:在运转中(含操作时)如有异常现象发生,会以代码显示,信息代码请参考「信息代码表」,便于维护;

网友AH:
给大家发一个电子凸轮的图片,此图为电子凸轮控制器

网友AH(2012-01-11):
有疑问或者咨询的,可联系我  加我QQ:1192389326

网友AI(2012-03-01):
对:笨鳥慢飛 关于電子凸輪 簡易說明就是兩軸以上相對位置關係(1+1,2+1,3+1...)後面+1也就是虛擬主軸(編碼器軸)可伺服可變頻 在功能來說就是追速度追位置的主隨跟從 這樣的功能要PLC來做是相當困難
程式需有MAP的功能 歐洲有CAM-Link的輔助軟件來編程
驅動器有內置控制模塊具有上述軟件功能 就可以不要上位控制器
PLC僅是電子齒輪(速度追隨)功能 非電子凸輪
内容的回复:

网友AI:
对:笨鳥慢飛 关于電子凸輪 簡易說明就是兩軸以上相對位置關係(1+1,2+1,3+1...)後面+1也就是虛擬主軸(編碼器軸)可伺服可變頻 在功能來說就是追速度追位置的主隨跟從 這樣的功能要PLC來做是相當困難
程式需有MAP的功能 歐洲有CAM-Link的輔助軟件來編程
驅動器有內置控制模塊具有上述軟件功能 就可以不要上位控制器
PLC僅是電子齒輪(速度追隨)功能 非電子凸輪
内容的回复:

请问一下。你说的MAP功能是 什么?

网友AI:
对:七夜 关于CAM功能是按照一种人为预先设定的曲线关系(可以在线修改,对SEW的变频/伺服控制器而言)来运动的控制应用,100%速度前馈的位置控制这个观点偶不敢苟同.典型的一些应用比如:全自动包装机械上,移动锯,其实大家说的电子齿轮,指的就是一种可以调节主从速度比的同步应用.这两者之间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差别,电子同步(齿轮)是当主从之间的速比固定的情况下,保持严格的速度关系,状态只有同步,脱离,追赶,自由运行,补偿这么几个状态.而电子凸轮一般会有初试化阶段,主曲线阶段(主从机按照曲线运动关系),退出阶段.而且无论主轴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拟存在的,如果你让一个刀具重复执行一个复杂的运动,靠电子同步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SEW的控制器可以实现,但是编程比较复杂),只有依靠电子凸轮来完成. 内容的回复:‘同步,脱离,追赶,自由运行,补偿,’其实电子凸轮就是根据人为的设定好的 系数(凸轮曲线)进行上述的动作就完成了 电子凸轮,这样理解是不是可以。

网友AJ(2013-04-01):
引用 网友K:
“电子凸轮就是带100%速度前馈的位置控制,”您真的有把握?

说的有道理 90%

网友AK:
电子凸轮是代替机械凸轮的一种方式,简单,可靠,凸轮方便修改。

网友AL(2019-04-04):
你们怎么都这么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