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细分与伪绝对编码器

楼主(2004-07-19):
有网友来问,什么是电子细分与伪绝对编码器:   电子细分技术—利用编码器的正弦波信号的相位变化,由电子设备在一条刻线上再分出多个位置,此为电子细分技术,这样原来的编码器分辨刻线可以成倍的增加,但是细分只是提高了分辨刻线,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精度。      内插细分—有一些“高分辨数”的编码器是由内插的电子细分以提高每圈的刻线,但是其精度并不高,不能以其提供的高线数而理解成高精度编码器。我们看到有一些外径很小的编码器(小于58毫米),可提供的分辨率却很高(大于一万线),这种编码器很有可能就是内插细分的,(因为光码盘的分辨刻线或读取零件分辨率是有限制的)。

楼主:
有一些传感器,其本身的精度受工艺的影响并不高(应该承认国内的加工工艺的落后),其利用电子技术而提高了分辨率,但并不代表精度提高了。作为传感器,分辨率和精度不是一个概念的。

楼主:
伪绝对—--伪绝对有几种,一种是在增量编码器内置电池,一些编码器以内置电池来避免断电的信号丢失。(抗干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对于内置电池型的,其受电池寿命、电池低温失效、受振电池触点不良等因数影响,而大大降低可靠性。)      也有一些编码器以单圈是绝对信号,而过360度后多圈圈数信号仍然用增量计数的方法来获得,此为伪绝对多圈型编码器,其停电后仍然靠记忆来确定圈数,停电后不能有移动,尤其是在接近单圈编码器零点的时候,另外在计圈的时候(增量的方式)仍然会受干扰影响。      一些供应商利用用户对单圈绝对与多圈绝对的不了解,会以单圈绝对用于应该用多圈绝对的场合,并称之为“绝对”测量,大家需要了解清楚。 欢迎大家讨论,或来电021-32031167裘先生。

楼主:
真绝对与伪绝对的区别: 不依赖于内置电池或停电记忆,停电后可以任意移动,通电后可以立即知道当前位置的。 由于没有“历史”性,真绝对对于干扰,可以再读一次而没有影响。

新手上路,小心哦

网友:
阿_Q,您好,我公司有一个德国编码器,单转,10位格雷码并行输出,可是它是360度的分辨率。我想10位应该是1024的分辨率,这是为什么?

楼主:
360分辨率,严格说是9位格雷余码,9位是512线,有些编码器厂商会有720和360线这样的格雷余码编码器,因720线超过了9位,故统一用10位来做。选用360线和720线,主要是大家对360度角度计算的习惯。 格雷余码是不完全用2的幂次方,但仍然遵循格雷码的编码原则,例如9位的,其去除512码前面的76码和后面的76码,剩下的360码就是9位360格雷余码。 欢迎来电讨论,我就是代理德国绝对编码器的,你可以Email你的地址给我,我寄资料给你。

新手上路,小心哦

网友:
阿_Q,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10位做360线,其格雷余码是去除1024码前面的332码和后面的332码,剩下的360码就是10位360格雷余码。如果有一只10位360线的绝对编码器,在取掉最高位的线后,是否就是一只9位360线的编码器。 我公司现需要一只EUCHNER “PWF-E2-0360ERG”编码器,烦请阿_Q先生帮忙找一下。 我的联系: TEL:0755-89773553 FAX:0755-89774001 EMAIL:ZHAOJ1968@YAHOO.COM.CN

楼主:
360线仍然是9位的360格雷余码,至于其用了10位,我想可能是这家公司将360线和720线做成一个系列,当用360线格雷余码时,有一位是没有变化的。

网友A:
阿Q: 你好,我也是搞编码器的。你上次提到电子细分,说分辨率和精度没有关系,我觉得好象不太理解。我们都知道,一个产品的精度与它的解析度成比例,解析度越高则精度也越高。相对与同一轴颈的被测物来说,应该说电子细分是提高了其测量精度的。 不理解之处,还望多多指教!!

楼主:
哈哈,欢迎同行讨论。 对你的疑问有个更正:我说的是精度与分辨率不是一个概念,而不是没有关系。 一般来说,高的精度就可以有高的分辨率,但是高的分辨率不一定就有高的精度。实际上,模拟量型的信号(电流、电压、磁场、电场,包括相位)都可以通过电子的手段提高分辨率,但只是提高了可读取的最小分度,它的线性度怎么样呢,迟滞回线(反应)怎么样呢,能否就说它的精度提高了? 对于一个编码器,其精度不单单是其信号的输出分辨率怎么样,其每条刻线的精度如何?轴同心度如何?光电读取头的反应(迟滞)如何?这些在编码器生产好以后已经决定了,并不会因为细分而改变,相反,细分由于用了模拟型的相位变化,其有正反向的迟滞回线,只有降低精度。 欢迎继续讨论。

楼主:
我们常见的编码器都是工业自动化用的,而好的用于科研、计量的高精度编码器,其除了提供分辨率(线数)以外,对于每一条刻线,都有一个计量的精度分布曲线,这也是我代理德国海德汉高精度角度编码器后所看到的,其同样的18000--36000线角度编码器,200系列的精度是5角秒,700系列的精度是2角秒,800系列的是1角秒,900系列的是0。5角秒----相同的分辨率,有完全不同的精度!加工与检测的方法都不同,价格也相差很大啊。

网友A:
阿Q: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使在下获益非浅!从中可以感觉你对编码器的了解到了一定的深度!我在一家台湾的编码器厂家做,所以接触到的也都是自己本公司的产品。当然,我也研究过德国PWG的一中绝对型的产品,还有日本的TAMAGAWA的一个产品。但我所接触过的解析度最高的也可能就是TAMAGAWA的那个产品了,大概线刻数是5600吧。 有时间的话还想向你学习一些那些解析度很高的产品!!谢谢!!

网友B(2007-04-23):
阿Q,你好,我还是对编码器的精度和分辨率的关系有点模糊。我想知道既然高分辨率会降低精度,为何大家更喜欢用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呢?

网友C:
刻線是門技術 不同廠家做出來也不同 在編碼器若真的要講精度 應該在此要求 此刻線可透過顯微鏡放大來看 可以看出其毛邊 的平整度 及黑邊效應
不管絕對式或增量式 其刻線越多精度就越高  只是要做到高解析度 此技術門檻就亙高 當然成本就越高 在絕對式採用多圈 在增量是採用細分提高解析度
高精度一定高解析度 反之未必 編碼器多不講精度只講分辨率(解析度)當與機構搭配後 實際測出值 才是精度
"对于一个编码器,其精度不单单是其信号的输出分辨率怎么样,其每条刻线的精度如何?轴同心度如何?光电读取头的反应(迟滞)如何?这些在编码器生产好以后已经决定了,并不会因为细分而改变,相反,细分由于用了模拟型的相位变化,其有正反向的迟滞回线,只有降低精度。" 這好比使用減速機依樣 減速機也有其誤差 但它可提高整個系統精度 因為它的誤差也被細分 電器傳輸很快 反應也夠快 遲滯的問題應該以系統來看 不能單看編碼器 以海德漢來看 在沒負載下10多ns的反應 是夠快
使用高分辨率 有兩個目的
求得高精度
另外讓訊號更趨近於弦波 使電機在慢速 及運轉 能夠更有效益 也就是電機扭力輸出 會更平順 降低無效功

楼主:
怎么说成是高分辨率会降低精度呢?精度与分辨率本来就是两个概念。我上面的意思是电子的细分可以提高分辨率,但不能改变原来的光学与机械精度,不要拿“高分辨率”去误导顾客为“高精度”。
编码器的精度由码盘刻线与光学系统精度、编码器内部机械精度几部分组成,从误差上讲,有一个圆周的误差和一个刻线内的误差,编码器的使用误差还要包括编码器与测量间连接的误差,在编码器完成加工后,以上的光学的精度和机械的精度已经确定,细分只是通过电子的方法改变了一个刻线内的分辨率,并无法改变原来的刻线与光学系统的精度和编码器自身的机械精度,但也没有降低精度。

至于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可以提高运动控制的动态特性,当然有它的用处了。对于真实高刻线数的编码器,精度还是提高的。

同样的原理,一个压力传感器或温度传感器,其本身的线性精度已由其传感器原理和加工原理决定了,假设为0。5级的,不能因为用一个高位数的A/D转换(比如16位),就说它精度提高到了万分之一精度了吧?

楼主:
给你一个0。5%精度的压力传感器,你用一个16位(1/65536)的A/D把它转换成数字式信号输出,是不是精度就可高达16位了?如果那样的话,那所有的压力传感器厂家都可以做高精度了--那16位的A/D能有多少钱啊?
我就在这个工控网上见识过一个“狂人”,号称自己能做纳米级精度的长度传感器,想想纳米级啊,就算开个工作台灯,由于工件的热胀冷缩都会超出纳米,我们国家目前恐怕还没有这样的温度与照明控制的车间吧?我想,这位“狂人”的纳米精度,恐怕也只是分辨率吧?

网友C:
高精度一定高解析度 "反之"未必 反之 高解析度未必高精度
編碼器只是系統上的回受元件  所以才寫 "編碼器多不講精度只講分辨率(解析度)當與機構搭配後 實際測出值 才是精度 "
細分怎會沒效益 對系統來看 對精度是有幫助 對性能是可提高
否則外面伺服廠家為何要提高其解析度

网友D(2007-09-29):
@Q先生:请问绝对编码器要设置零点吗,如要又怎么设置啊?

楼主:
一般绝对值编码器不需要设置零点,但如果编码器应用对零点有要求,有的编码器有零点设置功能,例如总线型编码器,在PLC总线参数设置功能中有零点设置功能;智能型Easypro绝对值编码器,有一根外部置位线,当其加上高电平,当前位置即设为零(或其他预设值)。

楼主:
所谓细分“提高”精度是有两个方面:

1。编码器刻线精度其实高于分辨率,细分可以把精度发挥极致,例如海德汉的刻线精度一般在其刻线的1/20--如3600线的,其精度为18角秒。但这种只是充分发挥了其原精度,而没有"提高”精度。至于有的编码器,其刻线精度本来就不高,靠细分能“提高”精度?

2。细分可以改善系统整体精度,由于细分可以提高分辨率,控制量可以提前,故可以改善系统整体精度,这种精度,也是系统本身所具有的,由编码器细分而发挥出来而已,而不是超越系统的原有精度。

网友E:
各位大侠好,请教个问题
我现在选择一编码器,分辨力要达到15角秒,而且编码器的外形直径基本上要求在60mm左右。我看了一些品牌的资料,线数都不够(内置倍分的也不够),能不能自己作倍分电路来达到要求啊?如果可以的话,选择编码器时还应该考虑哪些技术指标?
谢谢各位啦!快帮忙出出主意吧!!!

楼主:
ROD496增量型90000PPR(4倍频后为1/1000度分辨度)或EAS425绝对值单圈25位,外径都是58mm,前一个是有轴型,后一个是轴套型,是否满足你的要求?我公司网站上有介绍www.gemple.cn。或电话:021-36320992上海精浦机电。

网友F(2010-04-09):
引用 楼主:
关于360分辨率,严格说是9位格雷余码,9位是512线,有些编码器厂商会有720和360线这样的格雷余码编码器,因720线超过了9位,故统一用10位来做。选用360线和720线,主要是大家对360度角度计算的习惯。 格雷余码是不完全用2的幂次方,但仍然遵循格雷码的编码原则,例如9位的,其去除512码前面的76码和后面的76码,剩下的360码就是9位360格雷余码。 欢迎来电讨论,我就是代理德国绝对编码器的,你可以Email你的地址给我,我寄资料给你。

能发一份你们公司的编码器资料给我吗?我是做非标设备的,经常会用到编码器!!      我的邮箱是miaohaiyun2004@126.com

网友G(2010-05-09):
请问mitsubishi的OSA253S编码器是不是伪绝对编码器,有它的资料吗,可以用什么编码器代替呢

网友H:
您好!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蚀刻生产编码器内的金属码盘(光栅),如感兴趣,请联系:
联系人:胡阳
联系方式:13728363311
电话:0769-85556760

网友I(2011-03-31):
请问@Q:

“由于细分可以提高分辨率,控制量可以提前,故可以改善系统整体精度”

怎么理解?控制量提前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J:
所谓9位360度的余格雷码,是说码盘上就只有360个刻度,并且是从76到435这样的刻度么?还是说标准的512个刻度?如果是512刻度的话76到435这样的刻度并没有走完一圈啊?每一个刻度也并不是一度啊

如果一圈是360度的话,欧姆龙E6C2-AG5C绝对值编码器为什么能支持256 360 720等等好多种不同形式的输出呢?我手头只有样本没有实物,实在没法试验……是不是里面有多个码盘啊??

楼主(2011-07-06):
引用 网友J:

如果一圈是360度的话,欧姆龙E6C2-AG5C绝对值编码器为什么能支持256 360 720等等好多种不同形式的输出呢?我手头只有样本没有实物,实在没法试验……是不是里面有多个码盘啊??

大型号下,还有不同分辨率的参数要求,对应不同的码盘及输出线,欧姆龙的256,360,720不会是一个编码器,在订货时,你要把分辨率说清楚,他给你不同分辨率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