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菜鸟求教

楼主(2004-07-19):
电机多大功率需要软启动,如星三角等。那种软启动好一点。7.5KW的电机是否需要星三角启动。

楼主:
不会吧,没有人知道还是不屑回答啊

网友A:
7.5KW的电机一般不需要星三角启动,电机多大功率需要软启动还需看其对电网造成多大影响。当然有软启动最好。

网友B:
星角启动不是软启动而是降压启动.是否要软启动要根据负载的启动特性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