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爱立信GR47模块介绍!

楼主(2004-07-19):
很多GSM模块可以通过GSM/GPRS直接接入互联网,如果模块上没有TCP/IP协议栈,它则必须在其应用或外围的微处理器中体现。索尼爱立信GR47/48模块正是一种内置TCP/IP协议栈的模块之一。为开发基于GSM/GPRS网的TCP/IP应用,索尼爱立信提供了一套完整工具,其机对机通信商业解决方案(M2mpower Business Solution)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环境,专为促进提高成本效益比率的无线机对机应用的研发而设计。M2mpower使开发者通过运用特定的开发工具,能够更容易地将无线应用直接嵌入兼容的索尼爱立信机对机产品中。M2mpower与可编程无线器件GR47/48一同被引入,其脚本语言是建立在工业级ANSI C语言的基础之上,使开发者将现有的应用可以平滑地转换到M2mpower。 图2显示了GR47实时操作系统的结构。新款可编程无线模块GR47/48提供了完整全面的功能。该模块包括一个内置TCP/TP协议栈,以便更有效地使用GPRS。它允许一个TCP/UDP传输机制以最小的前期配置和操作来被使用。其内嵌控制器方便集成客户的应用,减少外部控制器的需求,例如在报警、仪表抄送和自动售货等应用上。GR47和GR48分别支持双频GSM宽带900MHz/1800MHz和850MHz/1900MHz,它们都可通过SMS短消息服务、CSD、HSCSD或GPRS来发送或接收数据,并可处理语音及传真。其TCP/IP协议栈亦可通过AT命令或嵌入式应用进行访问。 GR47/48模块具有很多强大的特征。其TCP/UDP会话可以通过一个命令启动;它还提供为统一资源定位器(URL)查询IP地址的功能;最有用的特点之一是IP服务器侦听功能,该功能允许通信模块启动与网络的对话,例如,一个被分配的IP地址无需连接任何部分,只要等待该单元接收一个基于IP的连接引入请求,即可实现。 应用实例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列出一些使用索尼爱立信GR47模块的应用实例以供参考。第一个例子显示了使用AT命令建立一个TCP会话的步骤,第二个则是嵌入式应用的范例。 1.使用AT命令接入GPRS网 GR47提供一系列AT命令来完成TCP/IP协议的功能,以简化应用集成的流程。相关的命令可以让应用设计者建立和取消UDP和TCP 协议,控制GPRS PDP context 的建立,传送数据,检查IP的状态信息等。 启动TCP会话功能的步骤如下所示: 1. at+cgdcont=1,"IP","CMNET" \*write PDP context information, connect to China Mobile GPRS network*\ 2. at*e2ipa=1,1 \*active IP session using stored PDP context*\ 3. at*e2ipi=0 \*return currently assigned IP address*\ 4. at*e2ipo=1,"166.111.8.238",23 \*initiate a TCP connection to the module*\ 5. at*e2ipc \*close a currently opened IP connection*\ 当模块处于数据传输状态中时,需要激活DTR来转换回在线命令模式,ATO则被用于再次转换回数据模式。

网友A(2005-03-18):
GR47就是个大爷!!!!!!!!!!!!!!!!!!!!!!!!!!!!!!!!!!!!!!!!

网友B:
期待嵌入式应用的范例!请问GR47采用TCP时最大可以传送的数据(不拆包)是多大?MTU是不是可以程序修改的?

网友B:
还有个问题请教各位:GR47的硬件设计上需要注意点什么呢?比如说电源要加几个大电容等,其他的还需要注意点什么呢?我的设计是串口1用来下载脚本,串口2用来监控,串口3用来数据发收.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还有个问题就是能详细给我讲一下ON/OFF脚以及VIO脚怎么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