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过额定频率使用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07-19):
小弟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当变频器的额定电压定到我国的基频50Hz时,如果超过额定频率给电机输出,输出电压会增加,设定了最大电压限制也没有用。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超过电压的的,可能是我有些参数没有考虑到。请教各位大侠如何解决。谢谢!我用的是安川616G7型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不会升压!

楼主:
我做过试验,在基频以上,每增加10Hz,电压升高10V,我用的开环矢量控制方式,我想,肯定是我有些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A:
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可能是基频电压小于输入电压或测量有问题。

楼主:
我察看的是变频器的面板上的数据,当频率为100Hz时,输出电压达到480v,最近为这事还烧过一台变频器,反压过高

网友A:
电源电压是多少?

楼主:
变频器输入电压373V,变频器没有频率输出时,直流母线电压为545V左右,我昨天还做过一个试验,使用185kw的变频器带动2.2kw的电机,当输入电压为379V,设定最大电压为380V,输出频率为65Hz时,电压只有380.5v,我很奇怪,是不是我没有带重载的原因,或者是变频器比电机大多了。

网友B:
变频器不是变压器!

网友C:
我也认为斑竹说得对呀,变频器不会升压,我想你应该再用其他的检测手段再测是确认一下。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谐波影响,最好采用可监测谐波的示波表为好。一般的万用表,有的检测不了。

楼主:
我这里检测使用的是变频器本身监视,没有使用任何仪表,我只是很奇怪,我也觉得频率升高,电压谐波也升高,但为什么我看到的电压值会升高呢?我这里刚刚烧过一台变频器,检查的结果说是超频后电机反压升高。我带的是位能负载。

网友D:
从变频器的监视中查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工作时),输出电压的显示与此有关,输出f超过设置的基频,输出电压是不会超过输入电压的!

网友E:
超过基频后,逆变器输出不会超过输入电压,即不会升压. 可能是测量的方法或仪表不准确,因为输出电压中有谐波,用普通的磁电式仪表测量的是输出电压的有效值.谐波电压的有效值也会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