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温度高告警?

楼主(2004-07-19):
有一台德力西的ATV66(3匹)的变频器来"DRIVE OVERTEMPERATURE"信号,更换了主板和逆变模块后故障依旧,请问是何原因?

楼主:
对不起,是施耐德变频器.

网友A:
风扇换过吗?风扇不匹配或有一个是坏的都有可能,我身边没有变频,不太清楚它的温度检测回路是否在主板里,如果没有请检查它.

网友B:
是不是温度传感器坏了?

网友C:
可能是风扇坏乐要换.

楼主:
风扇没坏,请问温度传感器装在哪里?在模块里?这种小变频器的温度保护是检测温度的还是用电流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