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正反转与电机正反转的区别

楼主(2004-07-19):
请教变频器能否只接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
请问李工变频器里设定的正反转与电机的正反转是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A:
应该是一个概念吧,处理方法不同而已!

网友B:
应该是一个概念,电机正反转是通过改变相序,而变频器的正反转是通过载波调制时,将输出的相序改变,道理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