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压力试验机加装压力传感器(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04-07-19):
我单位性质是建材检测单位,拥有30T、100T、200T的压力试验机(都是指针读数),日常主要工作一般用于混凝土试块的抗压检测,以及30T、60T、100T通用试验机;主要用于建筑用钢筋的拉伸等试验。   现在我单位拟采用市面上常见的智能式压力传感器(变送器),就是自带RSS23&RS485接口的那种,对其进行改造。通过与计算机的RS232接口相连接,并编程读取压力数据。   特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压力传感器(或变送器)的量程选型:以200T的压力试验机为例,传感器安装在压力试验的液压回路中,压力传感器的量程范围取值应为多少为宜?换句话说:200T的压力试验机的液压压强最大值为多少MPa?   2.压力传感器(或变送器)的单位换算:因为智能式压力传感器(变送器)的输出数据单位为:MPa,bar,atm,mmH2O,PSI等。而200T压力试验机的指针表盘读数为:kN,请问如何将压力传感器的MPa读数换算成对应的压力试验机指针表盘读数kN?

网友A:
这个没有必要转换呀 你这本身就是力传感器,输出时用4-20mA直接对就你的0-200T不就行了?! 或是直接对应KN的单位。 这个只是数字量之间的对应 本身与单位没关系 如不明白可联系 010-86599074

网友B:
1. 液压压强最大值 = 200T / 压力试验机的油缸面积 = 传感器量程; 2. 1 MPa = 10.19716 kgf/cm2 。 KN 自己换算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to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可能是我表达的意思没有写明确,我所说的这类智能式压力传感器(变送器)的输出单位为:Pa或MPa;也就是说此类传感器通过RS232=>RS485转换器直接与计算机的RS232口连接(中间无需A/D转换与采集卡)在计算机可以通过编程指令直接读取传感器的数据,单位为MPa等。所以需要转换为表盘读数kN to 周公:   kgf/cm2(千克力/厘米2)也是压强单位吧?应该如何转换为k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