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帮忙,询问SC-09编程电缆

楼主(2004-07-19):
各位好:我想请问一下,SC-09编程电缆是不是有两接口:一接口是接RS232口(25针),另一接口是接计算机的串口(9针)?我对三菱的编程电缆不熟悉,谢谢指教

网友A:
我有图纸,你要吗

网友B:
电脑侧串口为9针,PLC侧(25PIN)是RS422,不是S232口。

网友C:
那我的FX1N接口是8针圆口,SC-09不是不能用?

网友B:
SC-09可以用于FX1N系列; SC-09的PLC侧有两个接口,25PIN及8针圆口,都是RS422; 25PIN用于FX/FX1/FX2/FX2C及AnS系列的PLC; 8针圆口用于FX0S/FX0N/FX1N/FX2N/FX1S系列的PLC;

网友D(2006-04-07):
我卖SC-09三年了,从没出过质量问题。所以虽利润低,我还是卖的很开心。现促销,32元/条!请上我淘宝网店查看(也有西门子,OMRON线缆) http://shop33499362.taobao.com

网友E:
吹牛不用上税;

网友F:
用普通的R232线加BD模块就行了
这样在与触目屏连时免的拔来拔去了

网友G:
 本人花80元买的sc09,嫌带着太重,随砸开了中间的两个25针插头座,并没有看到什么集成块,于是我将8针圆口留10cm线侧剪下,另找了一根八芯的屏蔽电缆和9针插头,照网上的图将线焊好,一试果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