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 读取intouch的数据

楼主(2004-07-19):
我在excel 中用VIEW|TAGNAME!PI_1007.PV,但无法得到值。请问如何做才可以?

网友A:
InTouch的Tag名中不能包含".",不知你怎会有如此Tag名?

网友B:
如果有EXCEL认为有问题的点名出现,可以view|tagname!"tag"

网友B:
InTouch中的Tag名为"PI_1007@PV",在在excel 中用VIEW|TAGNAME!“PI_1007.PV”后,显示值为0,但实际上这个值是1.72,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