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寻求0-200摄氏度测温传感器

楼主(2004-07-19):
要求测温范围在0-200摄氏度,0-20毫安输出反馈,有相关产品请留言。

网友A:
是上海的找我,HONEYWELL系列温度传感器021-68195028-809

网友B:
你可以在WWW.BAIDU.COM里搜索一下! 这个应该有很多!

网友C:
北京市东华自动化仪表厂是专一生产温度传感器的厂家 010-64346919

网友D:
在上海或北京的可以联系我 13911759599

网友E:
台湾阳明(FOTEK)温控 WWW。FOTEK。COM。TW查询!!

网友F:
pt100加温变。

楼主:
PT100不可以,温度测量范围就达不到,即使可以,不用温变就可以,直接加个数显表就可以,还便宜。

楼主:
楼上的兄弟们,你们公司生产的温度传感器有没有更大测量范围的,在几千摄氏度的,如果有可以留言,也可以联系我 。

网友G:
阿历克塞: 0-200 度温度检测热电阻是最佳选择,怎么不可以法你说明一下,是不是你少打一个 ‘0’,把 ‘2000’ 说成 ‘200’ ? 你的要求有 20mA 一项,怎么后边又说‘不用温变就可以,直接加个数显表就可以,还便宜’? 测量‘几千摄氏度的’目标,红外测温是唯一选择。有关问题我为你解答。

网友H:
四川可以联系我

楼主:
周公,我整错了,在此向楼上的兄弟道歉,希望原谅,pt100可以用在200摄氏度的测量范围内,却是我开始时就少写了一个0,后来又写了一遍,被删了。周工能不能具体一下将以江红外测温,谢谢!

网友G(2005-08-05):
查我发的‘红外测温’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