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88EAD求助

楼主(2004-07-19):
我现在需要使用7188E做以下工作 方案如下 请各位指教该方案是否可行 计算机两台 7188EAD模块一个 7041模块一个 现在利用7188EAD的Ethernet和A计算机通讯 B计算机(和7188EAD距离较远)通过485通讯 7041和7188也通过485通讯 7188程序开始处于等待状态 当A计算机有相关命令发送到时 7188开始读取7041的数值 并作一定的判断 得出一个结果 当A计算机发送特定的命令时 7188将结果发送的B计算机 等待A的下一次开始命令 通过阅读7188的相关资料 我觉得利用7188的Xserver比较好 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 方案是不是可行的 我是初次使用7188

网友A:
您的上位机使用两台,是工程要求么? 由于7188有两个狗,所以可能会造成由于程序过大,导致7188重起吧

楼主:
不能说是两台上位机 因为B计算机的功能仅仅是接收一个结果 我现在对编程从哪个地方下手很困惑 根据7188EAD的说明书 用Xserver只需要修改其中的七个函数 那我怎么调试我的程序? 小弟在这方面是新手 望指教

网友B:
你在那里?看看我是否可以现场帮你

网友B:
留下电话,我帮你

网友C:
建议先看看光盘里面得DEMO程序(7188XA目录下的DEMO),看懂一个你就是高手了:) 可以打电话咨询:021-62471724*8051 c语言技术支持.

网友C:
破网站!回复了7次都不成功.代码贴不出来.留mail,我发给你.

网友C:
//代码简化过的.看起来应该容易一些 // DEMO2: Client read/write server // File name: demo2.c // Compile mode: large #define ES2_DEBUG 2 /* unmark to show debug information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lib\7188e.h" #include "..\lib\tcpip.h" #define BUFSIZE 1024 /* read/write buffer size */ #define SERVICE 10000 /* define the service port for Server */ #define SOCKETS 32 /* define the maximum number of sockets */ #define QLEN SOCKETS-1 /* maximum connection queue length */ void killsockets(void); int do_echo( int skt ); int es; /* flag to run ES (service loop) */ fd_set rfds; /* set of socket file descriptors for reading */ typedef struct socket_state { int active; /* socket is active */ int init; /* socket just initiated */ struct sockaddr_in sin; /* client address */ } socket_state; socket_state sst[SOCKETS]; /* sockets state table */ /************************************************************************* * main * program main routine *************************************************************************/ int RxCounter=0; int RxCounterOut=0; struct ip host_ip = { {192,168,255,2},{255,255,0,0} };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struct sockaddr_in ssin; /* client Internet endpoing address */ int sin_len; /* length of sockaddr_in */ int s; /* master socket for listenning */ int ss; /* slave socket got from accept */ int type, protocol, err=0; int rc; /* return code of selectsocket */ int i; char Message1[]="connected successful.";

网友C:
只能贴这么多.还有一半贴不出.我放弃.算他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