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通用方法求助

楼主(2004-07-19):
请问各位老师 变频器在根据电机进行选型时是否只考虑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即可. 需不需要考虑电机和变频器的各自过载系数,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公式.谢!

网友A:
按负载及转矩的强弱来分类,变频器有风机水泵型、有普通型、有超强负载型。 按功能来分类,有简易型,有PID控制及可编程型。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你的负载类型,然后确定功率匹配,然后电流,然后过载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