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2004-07-19):
我今天碰到一台变频器,电机发出的声音有一点不对,我用面板控制,输出10HZ运行,然后再停止,再启动,发现电机第一次正转,后一次成了反转,电机是11KW,我有一点弄不明白了。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是不是一个很低级的问题哦,我也考虑过是不是缺相,但是我想不明白哦。

网友A:
如果不是参数问题就可能是输出缺相,这问题我遇到过。。。。

楼主:
参数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该机已运行了一年了,现在才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想应该是缺相了,因为我到那里时没有任何检测的工具,所以才来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