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李工和各位工孔达人

楼主(2004-07-19):
请问李工,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有客户订购要求远程控制的变频器,就是说键盘线要20m长,100m长的。这样的话,键盘的控制信号和电源信号衰减有什么好办法解决,10pin键盘线的每一根线的阻抗在3欧姆左右,键盘电源5v,这样变频器可能因为电压低于5v而不能满频,怎么办好呢

网友A:
100m长可能不行,我们的做法是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控制,显示可通过模拟输出接一个数字表,数字表的显示值可任意调整,不怕信号衰减。

网友B:
good~~一楼的老哥,控制盘廷长线超过3米就不是很理想了。支持二楼的说法。^_^

网友C:
这样的无聊业主!!你干脆让他把变频器放在他的控制室里算了!!

网友D:
20M的键盘线总算是弄到了,可是接上键盘和启动机器后,字符跳跃的很厉害,非常的闪,字符看起来也很亮,那是不是说明5v的电压应该没有问题,而是控制信号衰减的太厉害了,具体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E:
哈哈?我怎么看不明白?风华与gogogo是一回事吗?如果是,怎么这么不听劝呢?大侠们都说不行,非得试一试。看来还是个小孩子,有逆反心理。嘻嘻。

网友D:
谢谢各位前辈了,现在我已经搞定了,就是键盘5v电源的问题,我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在控制板上取10v或者15v的电源供给20米信号线和显控板,在键盘显控板上在用一个7805稳成5v,接上后,一切正常. by the way: kdrjl:我也不是小孩子了,至少不太小.嘿嘿

网友A:
面板线太长主板容易损坏,是什么原因我们也弄不清楚!

网友F:
一楼的老哥:你用15V的电压是解决的外接显示板问题!可15V的电压会不会对控制板显示部分电路有危害!向您学习

网友G:
请问李工,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控制,20m长线可以吗?

网友H:
用端子控制时,控制线可以采用绞线,以增加抗干扰.20米没问题.

网友A:
20m长应没问题,但控制线越长,变频器越容易受干扰,最好用屏蔽线或继电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