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李工

楼主(2004-07-20):
我这里有一台三菱A-240 5.5KW的变频器,故障是开关电源板无输出电压.我拆下扳子加直流试的时候,他每个加至驱动的电压都不一样的,分别是6.6V 7.6V 22V,另外正负15V电压也只有3-4V.我测得振荡片供电电压只有13.5V,但是我外加18V电压时可以起振.你们说是不是开关变压器坏了?

网友A:
也可能是开关电源厚膜坏。

楼主:
李老师: 厚膜外加18v电压可以起振,M51996已经换了一块,还是不行.你那里有没有A24PW7.5D的开关电源板吗?

网友A:
有三块。020-88281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