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三菱Fx系列Modem远程编程的注意点

楼主(2004-07-20):
最近在给客户做三菱Modem远程编程、诊断等实验。本地连接就不说了,远程是这样连的:Modem的232口直接连到232 BD板上,然后在本地编程软件里能连上,因为在编程软件中连接已经开始计时,但是没法下载程序到PLC!请问在PLC端要作什么处理吗?谢谢各位了,急!!!

网友A:
232 BD上好象不能对PLC编程的,我上次也做过远程连接,要用一根专用的SC-10编程电缆,将此电缆插到PLC的422口,Modem通过232电缆与SC-10相连即可对PLC进行所有操作,不过可能还需要专用的拨号软件,因为三菱的编程软件不一定能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