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行显示输出侧短路

楼主(2004-07-20):
安川GL511KW上电后一切正常,运行指令后显示SC SHORT CIRCUIT 输出侧短路 检查发现模块IGBT正常,请问各位高手,是驱动板坏,还是互感器坏?

网友A:
不是驱动电路就是模块有问题。

楼主:
电机都没动,就保护了,都有驱动电压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你可把检测光耦断开,在启动看是否保护,(不过要先确定模块好的)还有接上假负载。 我怀疑你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可重点检查!

网友A:
关于用光耦PC929作驱动的电路特点:因为这电路带有反馈检测回路,就是分别从输出三相(Eu、Ev、Ew)取回信号与驱动信号进行比较,当检测到变频器输出不正常时,则通过一个光耦向主板发出一个高电平信号,变频器马上切断驱动信号并显示“过流”或“IGBT短路”故障,这个保护相当快,有这电路的变频器不太容易烧模块,但问题是当这变频器的驱动元件性能不稳定,如小电容、光耦老化、开关电源有轻微不正常而影响驱动工作时,变频器总是误报警(SC),由于故障不明显,有时要检查大半天才找出原因,所以用PC929作驱动时一定要保证驱动电路小元件的的质量,不然变频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这通病!我看过有几个牌子的变频器就是这样的!

楼主:
TO: 李春发 9.5kw 安川676GL5驱动板,驱动放大用的Q18(Q16,Q14),Q19(Q17,Q15)的型号是什么,可以用什么代替? 谢谢了

楼主:
各位高手,有谁知道上块板子上驱动回路的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是多少伏?

网友A:
C1815、A950。

网友C:
做做原点自学习吧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的指点,变频器修好了,是驱动板的问题,他短路。 我这有好多电梯使用的676GL5变频器,用了至少6年了,都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