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出故障了,plc能得知吗?

楼主(2004-07-20):
编码器与S7-300连接,若在S7-300运行中,编码器出故障了,s7-300能得知吗?

网友A:
有的编码器有故障报警信号,通过一根线进PLC的开关输入,有的没有,看你选什么样的编码器了。 现在有些编码器上会有LED显示,当通电正常工作,绿色LED亮,非正常红灯亮,没有接上电源或编码器电源坏,LED不亮。我们代理的ACURO编码器就是。 如果既没有出错报警信号,又没有LED显示,那就看你如何做逻辑判断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