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报警请用后,为什么声卡不发声

楼主(2004-07-20):
我的iFIX组态报警,启动报警后,只是机器的蜂鸣器发声,为什么声卡不发声?

网友A:
可以用PG块的PLAYSOUND可播放声音!

网友B:
你的播放函数使用有问题或者文件格式使用不正确,这个问题经常出现的,注意不同的播放函数对应不同的声音格式文件

楼主:
感谢你回答我的问题,我想请教你所说的播放函数怎么查?文件格式怎么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