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铣床指示灯的驱动电路控制板的经验

楼主(2004-07-20):
修复铣床控制板   此控制板用在设备中机床能正常动作,只是操作过程中指示灯不亮,给使用操作带来不便。既然此板能正常动作,说明控制电路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只在指示灯的驱动电路部分。   用北京启威纳科贸有限公司的JQ2000电子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做驱动电路的在线功能测试,大多数元器件在器件库里都能找到,比较容易测试,结果也都通过了测试。但测试后控制板上还有三个元器件在数据库里没有,其型号为ULN2803,现有的手册也只能查到它是CMOS/TTL输入的8通道电源或指示灯驱动器,查不到管脚图。   用ASA(VI)曲线测试。JQ2000电子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的ASA(VI)扫描电压是连续可调的,ULN2803是5V工作的器件,当选择扫描电压为±6V,结果发现管脚间短路,更换后解决。 经验:ULN2803为“软故障”,只有连续施加正常的或比正常的工作电压稍高的电压才能判断出来。